华硕P5QPL-AM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8-01-15):
华硕P5QPL-AM主板不触发 待机电压3.3 南桥发热

网友A:
这种G31的机子,最喜欢坏的就是南桥,南桥发热就换南桥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G31的机子,最喜欢坏的就是南桥,南桥发热就换南桥呗

加焊南桥有用吗?????、换南桥成本不是更贵?

网友:
不开机,,南南桥就发热,,,不用想,先换个桥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G31的机子,最喜欢坏的就是南桥,南桥发热就换南桥呗

这种南桥就不用加焊了,加焊一点用没有,只能换,不愿意换就让客户换板,换板也不贵,一个板也就六十块钱的样子

网友:
这个简单,报维修费200 ,换板费用150 .

网友:
GB的桥换的太多了,特容易坏。现在换桥都收不高价钱了,以前换都是100起步

网友:
我有一个P43主板,供电政策,触发掉电第一次,然后正常上电,就是不跑马,CPU和内存供电正常,晶振供电正常,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新手求指教

网友:
淘个二手版

网友:
测一下PCI  A14短路不,短路不是网卡就是桥,桥都发热了多半是桥坏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个是刚好东西正需要,谢谢楼主这个是刚好东西正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南桥有用吗?????、换南桥成本不是更贵?

南桥发烫加焊没用的
最好换桥

网友:
动手能力极强,66666666666666666

网友(2018-03-26):
我觉得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先测下所有的待机电压  都正常的话 再考虑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