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48寸 有图像 有声音 无背光

楼主(2018-01-15):
康佳48寸的机器
一开始以为是三无的 但有一次开机发现喇叭里面有声音 然后用手电筒照屏 发现图像正常
拆机发现问题

两组LED供电 左边125V 右边的85V   开机的时候左边能跳到200多 右边的跳到100多

连主板的12V 11.1V  PS_ON 3.3V   DIM 3.2V   EN 2.9V

然后买了LED背光测试仪 打左边的能亮 右边的开路

这种现象是不是背光坏了?是不是要换灯  这个难不难修?

网友:
LED的电视里面是灯珠喜欢坏,LED不像LCD做的不统一,所以很难找到一样的灯珠

网友:
换一下,就是钱,算好修的类型。

网友:
拆开测量下看是哪个灯珠换了换掉就成,即使灯珠亮度不一样也没有啥问题的,

网友:
修是能修,但是一定要跟客户报风险,48寸的屏啊,拆机有风险!灯珠48寸的应该可以换,越大的屏的灯珠越好换!

网友:
换灯珠,收费3-400,这个我换了不少

网友:
某宝找这种灯条有的是    可以用通用的改的   最好不要用电源板上的升压了    这种一般是4根灯条  先拆机看灯条类型
最好找一样的灯条   灯珠间隔多远根商家说清楚    带买个升压板+灯条也就60多48寸的350起步还是可以的    就拆屏面板的时候叫人帮忙小心台一下就行了    你这个典型灯条问题

网友:
我先顶一下,30个字麻不麻烦,不过我还是要,我先顶一下,30个字麻不麻烦,不过我还是要,我先顶一下,30个字麻不麻烦,不过我还是要,

网友:
换灯珠没有换灯条可靠 焊接时间找不好用不多久又会坏的

网友:
灯条问题,拆屏要小心。屏大了容易弄碎屏

网友:
习惯了不难。新手的话,工程很大。最主要是要小心、细心!不要弄坏屏!不要弄坏屏!不要弄坏屏!

网友:
电视机拆屏太危险了    一坏就麻烦了

网友:
弄个灯条测试仪分开测一下灯条电流对比一下看。

网友:
灯条坏的可能性很大 。建议用灯条测试仪单独测试灯条好坏 免得拆屏大屏幕拆屏风险大或者可以看下灯条电压外接灯条测试主板也行。

网友:
是灯烧了一部分,换灯风险相当的大,所以维修费也要增加

网友:
这个属于福利类型,赚钱的好地方,重点大学

网友:
换灯条,价格便宜,不过拆屏有风险。

网友:
换通用灯条8-10元一寸,低了风险太大!

网友(2018-02-24):
换灯珠不耐用,换灯条更保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