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40暗屏

楼主(2018-01-15):
   接一台SONY本暗屏,屏的供LCDVCC和19V供电都有就是35 36无电压,36脚电压来到于显卡,显卡回焊过.

网友A:
外接能显不,,,说的详细点。。。是不是有显,,背光灯不亮。。跳个电压去开启

网友B:
这个是背光开启信号,给他个电压就好了
何必纠结那么多,还有就是这个板子有个排开关,一般就是4个开关一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能显不,,,说的详细点。。。是不是有显,,背光灯不亮。。跳个电压去开启

外接不显示,接个3.3V的电压都不可以还是无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背光开启信号,给他个电压就好了
何必纠结那么多,还有就是这个板子有个排开关,一般就是4个开关一 ...

接3.3V也不亮,这板子没有电子开关。

网友:
把adj和blk一起连起接3V,你过么,那两个信号时亮度调节和背光开启

网友:
                      取一个开启信号过去。

网友:
缺电压可以强制开启电压看看

网友:
dip开关问题,找个资料调一下。。。

网友:
你确定是暗屏?  能看见字么?   暗屏的话查LID  LEDON

网友:
如果只是没有背光,飞个电压过来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卡方面的问题,可以从这方面查找一下l

网友:
35 36 断开,不短路的话直接加个3.3V

网友:
直接飞线会有副作用的,必须断开

网友:
是啊,你们都是神,这些都是小儿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