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66lc.版号:K51IO REV:2.1

楼主(2018-01-15):
华硕X66lc.版号:K51IO REV:2.1

时间2018年1月14日

坐标:江苏 连云港

问题是BIOS有密码,时间错误进不去系统。

三下五除二拆开。看了一下主板没有密码芯片。这机器EC不是自己程序的,所以不用考虑,那就刷BIOS,在网上找到一个好用可以亮机的BIOS刷上装机测试。我擦嘞还有密码,我有拆开仔细观察了一遍还是没找到密码芯片。

我灵机一动换个1M的芯片从新写个程序试试看。嗯哼。

有图有真相。稀奇古怪又问都有,,维修不能死磕要学会变通,技术含量不高,给各位做个参考不要走弯路。。。。。

网友A:
一般都是在大的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在大的里面

是的啊,但是从写不好用,必须换掉

网友B:
擦出了么,查空了么,没有先去保护再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擦出了么,查空了么,没有先去保护再写?

一般编程器默认擦除和效验,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huan 换芯片 shaun才搞得定??? 猛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不太相信这个案列,重写BIOS的话除了OTP区域,其他都会檫除掉,密码区域包括在内,除非楼主没效验成功,不然不可能密码区域没檫除

网友:
这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