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求惠普CQ50用维修电源不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8-01-15):
如题,用适配器能启动,用图示的维修电源不启动。最近发帖两次,也得到不少热心朋友帮忙,跨电阻加细针电压改接头,又到网上买了二种惠普专用接头都无效。郁闷啊,昨天索性把维修电源的(中间细针无电压是空脚)接插头的正负线焊到适配器19V,地,上,适配器接电,不用维修电源,结果能正常启动了!毫无疑问和接头没有关系,而是适配器和我的维修电源不匹配的问题。问题来了,如图示式维修电源的内部照,显然功率不比适配器小,有点区别的是恒流结构,适配器是用来个DAS001运放,而维修电源是光耦反馈稳压是肯定的,应该也是恒流的吧?但好像精度不如适配器芯片恒流。请各路大神帮助分析,到底是啥问题啊?我该乍办啊?谢谢。

网友:
急求那位大神解答,不胜感谢!》》》》》》》》》》》》》》》》》》

网友:
我刚用模拟表测量二者的19V充放电,维修电源太小了,估计也就10FU左右,就先后并了个1000,2200的,但还是不启动呀,难道论坛就没人能解开这奇怪之迷吗?

网友:
哈哈,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进展了,今早我把维修电源调到20.5V,CPU风扇转了,启动的电源灯也长亮了,电流:待机0.0286,开机:0.8,0.95,1.1,马上掉电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