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A-MA78LMT-S2 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8-01-15):
技嘉主板GA-MA78LMT-S2 客户说按开关没反应,测量主供电的对地阻值正常,上电测IOIT8728F 3VSB电压为1.8V ,测量117有3.3V,这个3.3是谁供给IO的?跑线查到是0Q2 5脚供电管坏,更换OKl技嘉主板GA-MA78LMT-S2 无待机电压

网友A:
找乐半天Q25没有找到,要不然就给评份乐

网友:
应该是0Q2这个5脚集成电路损坏了吧

网友:
直接飞线过去也可以吧............................

网友:
这个5脚,cpu的vddsa也是用这个芯片的多,与维修5脚可互换。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技嘉还有经典的双路5v供电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乐半天Q25没有找到,要不然就给评份乐

....oq2  五角芯片 我滴哥........

网友:
0Q2 5脚供电管坏,导致待机电压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oq2  五角芯片 我滴哥........

这五角芯片是什么???????????????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学习了,速度解决呀!

网友:
我发现有图纸的板子还是好修了,至少换故障点容易。

网友:
技嘉没有图纸,对于新手来说,还是很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