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G屏闪秒杀修复 别下载,我下有分享给你

楼主(2018-01-15):
宏基4752G屏闪秒杀修复

网友A:
VGH是屏幕上的芯片吗?请问楼主  !!!!!

网友B:
楼主是怎么发现这个骗子的。太气人了,就该曝光他!

网友:
要看怎样闪?如果是用电池会闪,用电源适配器就不闪,就换屏上的背光升压部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H是屏幕上的芯片吗?请问楼主  !!!!!

VGH我也不懂是什么,我只能飞个3.3V到亮度那里去,我的是亮度那个电压跳来跳去。所以就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怎么发现这个骗子的。太气人了,就该曝光他!

应该不算骗子,我只是下了分享出来,大家 又不用再下。

网友C:
VGH会不会是显卡?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VGH会不会是显卡?有可能是显卡。。。。

VGH时屏的开启电压,由屏芯片和周围供电产生的。单纯说换“VGH"而不加以解释,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么。这么发帖灌水的嫌疑更大一些,有点草率了而且VGH没有的话,屏是不会亮的。屏闪的问题有好多种,既然举例子,为什么不时那个几张图,加以说明呢?综上所述,实在怀疑发帖人的初衷。顺便提下
屏逻辑板上说的VGH  VGL  VCC  等均是电压,逻辑板上有测试点,是初步判断是否为屏故障的一种方法。我了解的也不多,就只能解释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