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不充电问题,大神快来

楼主(2018-01-15):
充电芯片为BQ24742
现在查到1脚的充电开启脚没电
BAT_CRG 此信号什么条件发出给充电芯片?

进入系统,能够识别到电池,显示未充电
T420的BIOS是否有关系啊?

网友A:
你这样一问 怎么回你                         测的数据说一下啊 基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一问 怎么回你                         测的数据说一下啊 基本

BAT_CRG 此信号什么条件发出给充电芯片?
这是我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AT_CRG 此信号什么条件发出给充电芯片?
这是我问的

有示波器吗  可以打一下 充电接口的数据  或者
I2C_CLK_BT0 I2C_DATA_BT0 看看波形是不是交互持续了几秒 一闪而过就不行 这个不对 也是不会出BAT_CR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吗  可以打一下 充电接口的数据  或者
I2C_CLK_BT0 I2C_DATA_BT0 看看波形是不是交互持续了几秒 ...

帖子已经说明,进入系统可以识别电池
说明SM总线是%100正常的
所以此步骤可以忽略了
当然了,我已经用示波器早就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帖子已经说明,进入系统可以识别电池
说明SM总线是%100正常的
所以此步骤可以忽略了

那你直接 修吧

网友:
已经检测到电池,显示充电中,就是电量一直不变

网友:
这种think也是。。。。。。。。。

网友:
隔离馆都换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