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不正常是怎么回事,弹东西?

楼主(2018-01-15):
每次开机都弹出来,要点确定。怎么把它弄掉啊 windows7
Windows

网友:
这个网站开机就访问并打开有关文件,看下自启动列表,禁止掉。最好杀下毒。

网友A:
你们都不看图么233
开机自动试图弹openclose.ir这个网站,很明显是中了恶意软件导致的,想办法清之,以及修复一下启动项看看是不是被放进了奇怪的东西。

网友B:
谢邀!
这种问题当然是要问度娘了。贴上链接: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47a29f245cbd7dc015239954.html。楼主看一下就可以解决。

网友:
是不是破解版电脑系统? [如果是的话,估计到期了,需要激活]

网友B:
开始,运行,msconfig回车,启动标签,把勾勾都去掉。唉算了,太麻烦,装个360吧,虽说有点流氓,但好在你家一旦有了这个流氓,他就会把他能欺负的流氓都赶走!

网友:
为什么没看到图片是我的电脑有问题吗

网友:
没有看到图片啊。。。。网络不给力?。

网友:
装个纯净版系统,优化关闭开机项,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