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80点不亮简单维修一例[附原厂BIOS]

楼主(2018-01-15):
机型:联想G40-80

板号:NM-A361

机器故障:点不亮(电流在0.4几到0.6几之间来回跳,下图电流为抓拍)

维修过程:
    刚接手时以为是个简单的故障,有点像自检不过。
    首先是根据经验换内存,换了还是一样,拔掉内存0.45不动。
    拆出主板,放电,三板斧一过还是没亮。
    直接在论坛找了个BIOS刷上,电流直接不跳了。
    测量CPU、内存等主要供电。
    因为刚开始怀疑内存,内存VDD、VTT、REF、SPD、复位、SMBUS都有正常的电压。
    没发现问题,怀疑下载的BIOS不行。
    由于这个机器的板子很薄,不想再去论坛瞎找BIOS刷了,直接在TB买了一个。
    再次刷上后,电流跳起来了,但是……没有亮机……白激动一场,看来不是BIOS啊。
    看到论坛相似机型有干CPU的,干显卡的,难道是显卡吗?
    拆开散热片,发现CPU、显卡都是灌了黑胶的,心凉了一小截。

    烘了烘显卡,没亮;烘了烘CPU,还是没亮,虚焊的可能性很低。
    正考虑如何下手时,按开关之后发现摄像头上的等亮了一下!一下子才反应过来,已经亮机了!
    立马拆开屏,换了个屏,好了。再把原来的屏换回去,也是亮的。
    亮机图:

事实说明也是个小故障,只是走了点弯路。
这个机器电流很小,0.6几就亮机了,进系统后电流也在0.4几~0.6几
机器修的不多,最近发现联想的部分机器亮机的时候摄像头灯会亮一下(此机要拔掉硬盘才会亮)。
希望以后遇到这个机器的同行可以借鉴一下,如果灯亮了一下不显示的,可以考虑检查屏、屏线、屏接口等显示部分。

最后,把这个机器的BIOS附上:

下载的时候,请核对机型、板号信息,有用的请加个分,不甚感激!^_^

联想G40-80

网友:
老司机啊

网友:
不是很清楚,不过知道你是来要分的,给你分哈,怎么给分啊

网友:
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哪儿有签到呢

网友:
楼主的BIOS是好东西啊  ,BIOS坏的太多了!!!

网友:
幸好没被你整死  有的机子 0.2多的电流都亮了  所以啊不要被电流坑了

网友:
低电压cpu 电流低

网友:
虽然看不懂大神在说什么,但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我也是晕了,新款的电脑电是省了,但性能还没有老电脑的好了

网友:
现在越来越多的电脑是省电的,电池用得时间长,所以不能搞原来那一套聊

网友A:
前几天有个客户来修这个机器,拿来发现主板不见了,被上家拿走了

网友:
我修过好几个这个机器 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的细节。

网友:
现在新款的机器电流都是很低的,有些0.2-0.3都已经亮机了

网友:
我都是接个键盘试试,前天修个三星的也是楼主说的一样,修了半天结果外接都能显示,

网友:
现在每天上来看看新垵例。。。。。。。

网友:
最后还是是BIOS问题么?好像没看懂。

网友:
外接个显示器应该可以看到吧,避免走弯路了。。。

网友:
恭喜完修。 请教楼主, 那到底是什麽零件坏了。

网友:
厉害,正好学习学习 刚好一台一样问题的

网友:
新机器大部分亮机电流都很小了……不要看电流,大小,看跳变了几次

网友(2018-05-03):
手上一台机器开不了机,但是电源可以强制关机,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楼主修本子他少了,这种全集成CPU的本子亮机电流本身就小,有的0..4左右就亮了,这个老早老早就不是秘密了

网友:
有点乱,没看懂你说的哪里坏了,也不知道怎么修好的,总结好像是屏线擦擦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有个客户来修这个机器,拿来发现主板不见了,被上家拿走了

主板不见了?客户不知道吗?这上家也是牛

网友:
谢谢楼走的 bios  是好的  一刷就亮

网友:
楼 主 老司机    差点  翻车

网友:
其实裸板试机,按一下开关会关机就说明已经亮机了,没必要看什么摄像头吧!

网友:
意思就是说是屏线接口松了?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类似的问题 最近遇到的还是有不少的  现在的超薄屏 由于接口位置靠外  容易脱开 不管是40脚的lvds 还是30脚的edp 即便是是有回行卡子的  也会出问题 比较好解决

网友:
屏线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服了 楼主了 接未接键盘不就知道有没跑码了

网友:
                 可能是插拔下屏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弄了这么多地方没把问题扩大,功底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
看来修新机器要换换新思路了   加电电流都不一样了

网友B:
到底是哪的毛病啊,bios +屏线没插好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聯想G40-80點不亮點保養簡單的例子

网友:
这个不错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哪的毛病啊,bios +屏线没插好

屏线没插好,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