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2解ID遇见问题。!小小白,求教!

楼主(2018-01-15):
收到一台解id的iPad mini2.功能试过都是正常。
拆下硬盘改好序列号wifi蓝牙、。
一直刷机报错4014.
换过硬盘试过。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A:
硬盘被你高出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被你高出问题了吧

换过硬盘试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