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8-01-15):
求联想E465主板BLOS,此机客户拿来时开机无显示,触发电流1.06不跑码,然后在论坛上下载了一个BLOS,刷上去后结果居然直接不触发了,刷回原机备份的那个也不触发,哪位大侠有好的BLOS麻烦上传一个,谢谢。

网友:
不是bios问题了把    还是你焊bios的时候动了其他的小东西吗

网友:
现在能触发了吗  我的也是这情况   bios芯片是1.8v的    我买个转换座刷   目前还没到货呢...

网友:
没遇到过  有没有可能是碰掉边上的东西了

网友:
怎么看BIOS电压多少伏的呀,。,。,。,。,。,。,。

网友:
按照你的描述不是BIOS问题了,你就是刷再多也没有用,拆BIOS的时候有没有碰歪旁边的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