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v plus

楼主(2018-01-15):
一块华硕b85m-v plus 不开机。有待机。开关有3.3伏跳变。书不是桥坏了。io已经换了不行
华硕

网友:
查一下待机条件啊 io有发出信号吗

网友(2018-09-09):
你查pg信号没有 啊 看看io复位没有

网友(2018-10-13):
我这里面一台,也没有修起来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网友(2022-07-31):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我这里也有两片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