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迷你小主板GA-F2A85XN-WiFi自动上电

楼主(2018-01-15):
技嘉迷你小主板GA-F2A85XN-WiFi自动上电,插上24针电源主板就自动上电,插不插内存也没有任何蜂鸣器报警提示音,长时间按主板开关也关不到电源,感觉上电的几个信号问题,量测主板开机触发(PWRBTSW)电压为正常5V,电源线上的绿色线(ATX_PSON)电压为1.8V(正常5V),电压过低,这样就迫使电源强制发出12V,5V,3V主电压,主板内部并未完成开机过程,主板不亮。这样问题就找到了,测试ATX_PSON对地阻值无短路现象,在网上下载了此板图纸ATX_PSON分支电路简单,一共才连接5个元器件,ATX_PSON信号是5VSB经过上拉电阻R416为其供电,阻值正常,敲掉滤波电容BC155ATX_PSON电压为正常5V,这下通电OK,开机LOGO出来,故障修复。

电路图

网友:
这个滤波电容BC155漏电拉低了PSON电压导致主板自动上电

网友:
第一次发帖赚点下载分,图片怎么没传上去,上几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