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5-ab296tx 进水二修机 附上首发图纸

楼主(2018-01-15):
机器型号15-ab296tx
板       号:DAX1BMB1AF0
故       障:进水
维修过程:拆开发现进过水 还有维修过的痕迹,初步测量无公共点电压
主要是保护隔离那进水比较多,从论坛找了遍 没有图纸 都说论坛找不到 淘宝一般也没有,今天比较幸运 一问淘宝还真有,

第一步先测量充放电芯片PU3的28脚vcc供电 发现没有靠啊这么简单?打了下对地阻值正常 看图纸发现vcc是+vad经过10欧电阻PR57供电的,

板子上没有位置号 表针划拉了半天也没找到相连的电阻  难道是断线了? 可是附近也没有看到10欧阻值的电阻啊? 心想会不会上次维修的给动了手脚  ,后来发现vcc相连的几个电容 另一端有一个不是接地而是接的19v 心想这个位置肯定就是pr57了,

找了个10欧姆的电阻装上待机电流本来是0.000变成了0.017, 保护隔离还是没过去,怀疑是pu3  BQ24780坏了 找了一个装上去亮机了

附上淘宝刚买的图纸 不敢独吞分享给大家  论坛没有的   希望大家多多加分支持下 15-ab296tx

网友:
楼主很细心!值得我们学习!判断也很准!算秒杀了

网友A:
楼主图片中PR57变成电容是怎毛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片中PR57变成电容是怎毛回事

我不是说了吗二修机 怀疑上家动了手脚

网友B:
上家报价太贵,客户不修动了手脚,还好能找到图纸,不然还真的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家报价太贵,客户不修动了手脚,还好能找到图纸,不然还真的修不出来

还一种可能 上家没修好 动了手脚 也不让别人修     因为我修的时候 他是吧19v直接用导线跨过隔离管供电  保护隔离不过 哪有这样修的

网友:
恭喜完修。 原来照片是还没有拆掉的零件。

网友:
好办法啊,省钱就是好,学习了,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学习了!被上家动手脚的很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