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电流上到0.4掉电

楼主(2018-01-15):
    裸板自动触发电流上到0.4掉电,常规电压都出来了,RST也出来了。CPU供电1.7V。按理说这时候应该读BIOS。然后CPU调压。BIOS有波形,但SDA无波形。刷过BIOS了。有遇到过的吗?板号:820-00165-a

网友:
去掉ec左下角的一个6脚管子,就不掉电了,可直接去掉

网友A:
风枪吹的时候,避开点ec,别把ec吹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枪吹的时候,避开点ec,别把ec吹爆了

你说的是Q5159温度报警管子吧。吹了一样掉。之前我测过温控型号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Q5159温度报警管子吧。吹了一样掉。之前我测过温控型号正常的

那应该是我搞错了,你说没sda波形,那应该不是的

网友:
苹果的本还是挺蛋碎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今天修了一台一样故障的机器,折磨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