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适配器交流电感掉了,能不能用导线代替?

楼主(2018-01-15):
    笔记本适配器交流电感掉了,能不能用导线代替?就这个东西。

网友:
不知道,这个电感随便一个主板上就有,何必呢。

网友:
必须使用电感替换,不能直连

网友:
好想不可以直接连吧!这东西很好找的

网友:
四芯的,我找找看,很多都是两芯的。

网友:
互感器  滤波用的  山寨电源都是导线直连的

网友:
不能随便替换,需要参数一样,参数不一样可能出现一些/想不到的问题,看错题目了,导线连接问题不大

网友:
自己用相同的漆包线绕一个每组的匝数比原来的多加一匝即可,因为手工绕的松,绝缘漆处理和新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