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IPHONE 7刷机报错14

楼主(2018-01-15):
机型:水果7
故障:刷机报错14
1、到手后用爱思 ITUnES刷机都报错,进度条走一点就报14

期间换了很多块硬盘,很多个版本的系统,各种软件刷机。测试过硬盘供电都正常。焊盘阻值也正常,不敢茫然去动别的地方 。麻烦遇到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
在线急等,机器已经在手上很长时间了。 谢谢咯

网友A:
你加焊一下cpu看看,有可能cpu虚焊了

网友:
先换个逻辑码片

网友:
换硬盘的话,周围小元件看一下。有可能是虚了。把黑胶挑掉。虚的元件会掉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加焊一下cpu看看,有可能cpu虚焊了

老哥,厉害呀!膜拜呀!看来小弟知识还欠缺了点

网友:
    没用原装线,   用原装线即可。

网友:
报14,可能是指纹IC虚焊,或者硬盘到cpu。

网友:
期待后续结果  硬盘应该是没问题的 别换了

网友:
应该是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