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联想扬天m6220n-oo 做xp不解压系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1-15):
如题联想扬天m6220n-oo 做xp不解压系统是怎么回事
联想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要做win7系统..........................

网友:
谁知道说下啊...................................

网友:
联想扬天m6220n-oo 做xp不解压系统???重新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有没有在bios改硬盘模式。。。。

网友:
是不是装不了XP?进bios改硬盘模式(ide)

网友:
改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