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REV2.04

楼主(2018-01-15):
跑码过内存后卡在78那里, 是BOIS问题吗?
华硕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应该就清楚了,

网友:
先测测 内存的3个3.3v电压正常不 超频芯片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 查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BOIS刷过了不行

网友:
卡 78 ,离成功不远了,呵呵~

网友:
能给个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