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代home键

楼主(2018-01-15):
7代home键断了,能飞线吗,刮了看了下好像两面都有线,需要两面都飞线吗

网友A:
你要是能飞线的话还不如换新home建换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能飞线的话还不如换新home建换芯片

只要把这个排线上的芯片换到新排线上,就可以了吗,指纹和按键都能用?如果可以那还是这样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把这个排线上的芯片换到新排线上,就可以了吗,指纹和按键都能用?如果可以那还是这样方便

重点是要手工好,如果你手工不好你还有可能把芯片弄坏

网友:
这个也行啊!要多细的线呀。厉害,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要手工好,如果你手工不好你还有可能把芯片弄坏

好像说这个芯片很容易坏,只能试试看

网友C:
这个不好飞,都断两截了,干脆换个新的吧!

网友:
这东西可不好接,搜索下看看有没有教程,先拿废弃的练练再实际操作比较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好飞,都断两截了,干脆换个新的吧!

要是换新的连返回键都用不了,更别说指纹了

网友D:
HOME键坏了 不是就不能刷机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HOME键坏了 不是就不能刷机了吗

不能刷机啊 ,一刷机就变砖了,现在越来越麻烦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