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 三长两短报警

楼主(2018-01-15):
同行拿过 说是    三长两短报警  以为CPU  坏   现软后硬     先刷一个BIOs

BIOS芯片也是坏的  换一个新的BIOS 芯片刷上程序   开机正常了

LENOVO G405 单桥集成 LA-9912P REV 1.0 BIOS OK

LENOVO G405 单桥集成 LA-9912P REV 1.0 BIOS

网友A:
CPU也坏了吗???为什么BIOS带个“也”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也坏了吗???为什么BIOS带个“也”

BIOS  芯片也是坏的。。。。。。。。。。。。。。。。。。。。。。

网友:
g405  a4的cpu容易坏。其他的没见过cpu坏的

网友:
收下来以后备用,说不定以后就遇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 ...

换BIos 芯片   刷BIOS  就好了。。。。。。。。。。。。。。。。。。。。。。。。。。。。。。。。。。。。。。。。。。。。。。。。。

网友C:
联想的机器就是喜欢坏BIOS,如果放到编程器上无法正常识别。那芯片也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机器就是喜欢坏BIOS,如果放到编程器上无法正常识别。那芯片也是坏的

可以读取。也可以认    就是无法写入进去。。。。。。

网友D:
bios坏,也会报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坏,也会报警吗?、、、、、、、、、、

会BIOS报警                   。。。。。。。。。。。。。。。。。。。。。。。。。。。。。。。。。

网友:
分析有点蒙,既然有三长两短说明有自检,有自检就说明CPU工作了。

网友E:
可以读取。也可以认    就是无法写入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读取。也可以认    就是无法写入进去。。。

对  换个芯片 写入正常   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