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亮度调节问题

楼主(2018-01-15):
收到个6代亮度调节只能调暗,调亮到中间再往上调亮度就没啥变化了。背光电压检测是16点几,照理不应该是升压电感问题吗?!换了个还不行,然后背光芯片也换了,故障依旧!还是说电感质量问题!大神求助下!感谢了!

网友A:
回去看看前几天的公益维修交流视频,我记得里边有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去看看前几天的公益维修交流视频,我记得里边有讲过

好的,那帮我看看了,先多谢了。。。。。。。。

网友:
还有没有大神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