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乐2X620连接电脑无反应,充电红灯,开机反复重启

楼主(2018-01-15):
乐2手机X620驱动都已经安装好,连接电脑一点反应没有,充电亮红灯,开机反复重启,这是怎么回事,哪里出问题了,谢谢大虾们指点

网友A:
很多是板层短路引起的,这个是通病了,直接5伏点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是板层短路引起的,这个是通病了,直接5伏点穿

直接5伏点穿,                      要从哪里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