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开机,无待机,通病

楼主(2018-01-15):
联想B460不开机,待机。把主板拆出来插上电测量没有3V5V,待机芯片是51123此机有通病,掌托下面黑色海绵因一代i系列cpu电脑发热量大,一冷一热海绵上面结露,时间长了下面的电阻电容就会腐蚀,造成不开机故障,把海绵拆去,修补焊盘就可以了。因为是晚上手机拍摄质量不清晰。

网友:
这样的机器间的也少了呀,至今我都未曾目睹

网友:
海绵下面的电阻电容腐蚀断线,造成不开机故障,补线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还有个通病是 一个分压电阻腐蚀了 修了很多个了

网友:
其中有一个电阻拆下来就行了,另一个好像可以飞线

网友:
还有海绵吸水腐蚀电路板这种情况,长知识了

网友:
这个送福利的通病现在比较少遇到了

网友:
以前修过很多这样的,现在少了,都是捡钱

网友:
两个电阻直接拆了就可以了。还有这机子ec程序容易坏

网友:
好像已经有人发过这个案例了吧,最好赚钱的就是这些故障了,不过已经成为过去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一看究竟。。。。。。。。。。。。。

网友:
还是联想的机子比较好修点啊。。。

网友:
是通病了  遇到好多了 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现在遇到的少多了。。去年还老是接来修。赚钱的机子

网友:
这个位置头几年遇到的挺多的,现在很少遇到烧这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