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楼主(2018-01-15):
朋友公司的电脑,不开机,待机电流0.01然后变成000 我拆了后盖,把cmos电池放了下电,然后开机了,哈哈顺便量了下coms电池没问题,有3v..装上后,发现,又不开机了,,然后查了下迅维,各位师傅有的说RTC电路有问题,有的直接说南桥挂了。。。我还是拆了看看吧,惊喜来了,主板进液,哈哈,,还好东西都在,也不用补了,刷一刷,加焊一下。。感觉ok了,开机小板接上试试,发现还那样,接口供电正常,短接,拉低,开机。。。拿过来了开机小板一看,呀,也进液了,刷刷, ok装机。。。。

网友A:
楼主的手机该换一下了,鉴定完毕

网友B:
楼主捡到便宜了,刷一刷 ,焊一焊就有钱收!

网友:
还是仔细,搞一搞,不然返修高,

网友C:
最烦就是进水  半个月后不开机了才拿过来修,修好好多都是进水接触不良导致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手机该换一下了,鉴定完毕

是的,穷啊,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捡到便宜了,刷一刷 ,焊一焊就有钱收!

哈哈,开始看他们说,南桥挂了,吓我一跳,拆机发现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烦就是进水  半个月后不开机了才拿过来修,修好好多都是进水接触不良导致问题多

能挣点钱都行,朋友拿过来的,给了90

网友:
图太小了 ,有个清楚一点的照片, 就更好了。

网友:
还是要拆机看的,在外面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