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5G 搬板 未知错误4005

楼主(2018-01-15):
IPHONE 5G 搬板 未知错误4005
5g 基带cpu 硬盘和码片三件是吗  最后上码片的时候被吹飞了 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无奈只能从别的料板上拆个码片 然后刷机 itunes 停在等待IPHONE 很久很久  然后报错4005  连接爱思在11%停住  显示不能从dfu到恢复模式  是哪里的问题呢

好郁闷

网友:
屏幕什么都美显示 。。 连接稳压电源 触发后50毫安。。 硬盘被我吹坏了吗       都340吹下  300吹回去  230除胶    太高了温度吗  背面cpu 特地加了散热膏  cpu问题?

网友:
不装基带cpu能不能亮屏 显示苹果LOGO 或者itunes 恢复模式 ?

网友A:
码片不是和cpu要一套的吗,吹飞之前码片资料备份了的吗

网友:
码片不是跟板子绑定的吗?码片没了还能修到正常用?

网友:
码片没了,套件不匹配,不行了

网友B:
4005还没到基带码片那边,吹硬盘温度高了。5G一般要打磨,吹的话 95% CPU爆锡

1.现在重装CPU就对了

2.码片都没了基带100%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5还没到基带码片那边,吹硬盘温度高了。5G一般要打磨,吹的话 95% CPU爆锡

1.现在重装CPU就对了

不要资料了 码片从料板上拆个不行吗?

网友(点评):
刷机不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码片不是和cpu要一套的吗,吹飞之前码片资料备份了的吗

我看过别人的文章 码片说没关系的 资料保不住 刷机可以得 不过我没试过 不知道。。

网友:
有台5S 刷机报4013 可能螺丝孔可能硬盘。 发浙江换盘没搞定,说需要搬板!有大神需要练手吗?修好给辛苦费的!!

网友:
码片跟基带cpu是一套的吧,4s好像可以替换的

网友(2018-02-19):
引用 网友C:
我看过别人的文章 码片说没关系的 资料保不住 刷机可以得 不过我没试过 不知道。。

这里简单给你解答下你上面提到的问题,
首先,报错4005是cpu或者硬盘供电引起的故障. 因为5G硬盘跟cpu的位置关系,拿硬盘的时候很容易把cpu弄坏,你这个情况可能是把上盖吹虚焊,或者把cpu吹爆锡了,5代是特别容易有这个情况的.
第二,硬盘,基带.码片,是需要一套的. 如果码片资料跟基带对不上,刷机刷到进度条三分之二的时候会出现各种有关基带和码片方面的错误代码.就算你刷机能刷过也激活不了
第三,.不装基带和硬盘都不会影响亮屏, 只要cpu上下层都没问题,插上电脑后手机就会亮屏自动进入恢复模式,

其实搬套件的时候,最好先别急着把新套件一次性全都安上去,一个一个来,每安上一个就刷一遍机,这样就算有故障也容易判断哪里问题.
首先是不上套件用itunes刷一遍机, 如果cpu没问题,会显示两次"等待iphone"然后报错9或者14,如果cpu有问题,只会显示一次等待iPhone,然后报错
cpu没问题的话可以把硬盘安上再刷机,如果刷机报错-1或者1,说明硬盘没问题,接下来可以就装基带和码片.

网友:
6p 刷11系统时也碰到过这个4005错误,爱思11%报错

一开始以为硬盘没装好,以为硬盘坏

后来硬盘焊盘打了下值,K6 N5这2个OL

cpu那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