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开机电流0.373维修

楼主(2018-01-16):
故障:开机电流0.373
初步判断应该是电压没出来完,

找了个图纸,开始查内存供电,PL4601电压1.5V正常,继续追查它的PG信号RUNPWROK去了PU4501,

量PL4501电压为0V,量了该芯片的7脚VIN 5V,3脚EN 3.3V正常,但是芯片还不输出,PL4501电感对地值
也正常,芯片引脚也没短路的,想换个芯片试试吧,找了半天没找到,结果搜了下论坛说TPS51218D可以和
TPS51212D代换,找个换上,开机还是没出电压,那应该不是这个地方的问题了,之前的时序应该有不正常的
才导致的后级不输出的,

继续查RUNPWROK这个信号又连接了PU4701的第8脚,PG脚,又量了下PL4601的电感发现没电压,
芯片67脚供电正常,1脚开启脚3.3V不正常,这个应该是低电平开启,而且不受外界电路控制,是芯片内部
直接输出的,难道是芯片坏了,又是找啊找,找了半天没找到,心想既然是低电平开启,把它强制拉低怎么样呢,试试
用根飞线,

把PR4703的接地端和另一端直连,开机电流上去了,

接屏亮机,维修结束,之前代换的那个TPS51218D和TPS51212D也在上面装着,也没换下来,证明这两个芯片可以代换不需要改电路,
觉得小弟修的还可以就加点分吧

网友:
还是换了稳当点,避免返修。。。。。

网友:
一坨锡解决问题了!!!!!!!!!!!!

网友:
好办法啊,省钱就是好,学习了,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已加分。

网友:
pg会导致电压不出??不太懂  我小白      楼主可以分析下不

网友:
思路非常不错 不过PL4601是哪里都没图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