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求惠普CQ50掉电问题

楼主(2018-01-16):
关于我三求CQ50用维修电源不启动问题终于有进展了,把电压调到20.5V能启动,待机电流0.0286,开机0.8,0.95,1.1,开机有几秒的时间接着掉电关机。但用适配器开机,时间要有1,2分钟,开始CPU温正常,但运行到1,2分钟,温升突然升高接着就掉电关机了。关于散热都处理了,CPU也换了还是照旧,第一次插上显示器,能亮,出现英文,但第二次再插一闪就灭了或根本就不亮,恳请大师们指教,谢谢。

网友:
换个北桥看看,,,,,,,,,,,,,,,,

网友:
嗨,开始换了CPU也想换北桥,但因我是学徒,焊接水平不行所以索性买了块主板,故障照旧的。谢谢师傅您了。如图下面那个是淘的板子。

网友A:
我想问下,你用的转接头对吗?
我想问下,你用的转接头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你用的转接头对吗?
我想问下,你用的转接头对吗?

jimces师傅您好,我用的是此机原带的适配器和接头啊,。先在我怀疑一件事,就是买了新主板后我装散热片没注意北桥和散热片有0.5毫米间隙,当时只是仔细的多涂了散热膏,第一次试机也显示英文还提示按F1键进系统,后几次试就越来越差了到屏不亮掉电。现在装上0.5的铜片,也不亮,是否是原先没装铜片已经烧了北桥,也就是说二个板子北桥都已经烧了?但此机北桥南桥是封装在一起的,开机关机都正常,南桥应该没坏,但显卡集成在北桥里,显卡烧了也有可能吧?哦,照片上那个转接头是我维修电源用的,不是我适配器的插头。

网友A:
北桥芯片不太容易烧坏,温度高时会掉电保护。
1,先把散热搞好,
2,排除内存
3,COMS电池是否正常
4,如果真的怀疑北桥,可以用热风枪300度加热2-3分钟然后等温度降下来在通电试机

网友B:
把北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芯片不太容易烧坏,温度高时会掉电保护。
1,先把散热搞好,
2,排除内存

谢谢 jimces大师您好,根据您提供的秘诀,第一项散热片问题我曾仔细的处理过了,北桥处也垫了铜片,自感觉无问题除非那个铜管里面有什么剂干了?于是我进行了您第二项秘诀排除内存。如图我拆下一条,结果运行了4分钟没掉电但我手模CPU南桥线路板那面烫手我就关机了。这种烫手温度对吗?以前二个内存时开机一分钟随着散热片温升发烫风扇突然提速接着就关机了,现在一个内存条时开机一,二分钟随着散热片温升发烫风扇也突然提速但没掉电。总感觉散热片的温度太高,如接上显示器那不更高了吗?是不是主板装进笔记本壳子里能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北桥加焊一下试试、、、、、、、、、、、、、

谢谢zhuchao333师傅帮助。。。。。。。。。。。。。。

网友:
裸机测试,不要上电池,我前几天碰到一台东芝的机子,也是这样的,结果是电池坏了,如果还不行,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A:
1:确定散热铜管是否正常导热,CPU处温度很高而出风口温度冰凉,就是铜管坏了。
2:如果出风口吹出来的是热风,那么说明导热正常,直接进系统鲁大师测温度吧

网友:
以前这款机器我遇到过温控芯片坏的 引起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确定散热铜管是否正常导热,CPU处温度很高而出风口温度冰凉,就是铜管坏了。
2:如果出风口吹出来的是 ...

    谢谢jimces大师帮助。昨天我又通过LVDS接口接了屏一试,结果还是一亮出现英文厂家商标,下面有2行英文一闪就掉电黑屏了,想拍个照但只是亮一闪时间,拍不到。掉电时CPU,北桥是凉的。不上屏试几分钟后随之散热片发热铜管也热出风口湿热风,此机原故障是能进系统操作正常但随之风扇突加速就掉电。拆机裸板维修时错误的把开机小板插到主板还有一个全相同的插口上,实际这是键盘的插口如图。造成不开机3V,5V芯片发烫的故障,就得不对才发现是插错了,纠正后就开机了接上硬盘接上屏试机就出现现在的故障。

网友:
把外设都拿掉测一下, 有的HP的机器要用原装电源才不掉电, 风扇报错也会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芯片不太容易烧坏,温度高时会掉电保护。
1,先把散热搞好,
2,排除内存

jimces大师我按照你说的方法热风枪300度不拆散热片吹北桥线路板那面结果开机出现白屏竖线似屏坏了一样,用另一块买的板子试,屏显示正常,是北桥吹坏了。是不是我吹的线路板这面不对,应拆下散热片直接吹北桥?另外关于用维修电源掉电的真正原因解决了,原来是我加接的线鳄鱼夹处有锈和线有4欧的阻值所致,适配器掉电原因也找出来了,是300V电解失容所致。

网友:
我刚用VGA接电脑试了试图像正常,但用LVDS插白屏有竖线,屏是好的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