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比魔方1X不开机

楼主(2018-01-16):
充电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USB输出5V不断闪亮,长按开机键可以关机,检查5V负载无短路。OTG没插入,也有5V输出,,请高手指点,是不是AXP288C坏了

网友:
说错了,不是不开机,是开机进不了系统,屏不亮,

网友:
好办法啊,省钱就是好,学习了,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A:
AXP288C是个电源芯片,你的问题不是他坏了呀,估计CPU 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XP288C是个电源芯片,你的问题不是他坏了呀,估计CPU 桥的问题

充电插头一接上就自动开机,但是屏不亮,只是USB有5V,但是像有短路一样断续,OTG没插,OTG插口也有5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AXP288C是个电源芯片,你的问题不是他坏了呀,估计CPU 桥的问题

充电最高只能到4V,再也充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