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资料分享:苹果820-2915独显改集显方法、BIOS

楼主(2018-01-16):
(图片)

网友:
好办法啊,省钱就是好,学习了,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不错不错,我可不敢试。不过又学到一招。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这个刷了后能装win7吗?

网友:
可以试试看 我刚好有一天显卡坏了

网友A:
单独刷BIOS也可以吗,我都是飞一堆线。

网友:
有没有不用飞线的,直接刷bios就可以关掉独显用集显的bios

网友:
饼哥,很久没放料了。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2018-02-23):
为什么我现在用搜索都是出这个画面呢?

网友:
多谢版主支持,正需要。。。。。。。。。

网友:
正好手上有一台,我现在就试试,看好使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刷BIOS也可以吗,我都是飞一堆线。

bios怎么刷啊?小白求助,已买编程器,需要拆芯片吗?多谢

网友:
饼哥,下面的两个BIOS是做什么用的,还有这两个BIOS有什么不同

网友:
可以试试看 我刚好有一台显卡坏了

网友B:
前几天还修到过一台,显卡显存都换了,看一会儿电影就花屏!估计也是板层有问题,和客户沟通改集显!其实也没那么复杂,拆掉显卡供电上下管和芯片,刷个集显的BIOS就搞定,只能用苹果系统。

网友:
bios怎么刷啊?小白求助,已买编程器,需要拆芯片吗?多谢

网友(2018-03-31):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还修到过一台,显卡显存都换了,看一会儿电影就花屏!估计也是板层有问题,和客户沟通改集显!其实也 ...

你才是高手,遇到的时候,再请教你。以前的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