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解锁解PIN码 @2015年板号: 820-00165-A

楼主(2018-01-16):
苹果A1466解锁解PIN码 @2015年板号: 820-00165-A
一台电脑要解PIN锁  出现4个格子要输入PIN码
刷了论坛上都 说是OK的3个BIOS  .什么"原厂的","好机子备份的","淘宝上买的刷了OK的",,我换了厚的25Q64BV芯片刷的3个BIOS刷上去都是不显示了。。
用它原来的BIOS芯片超薄贴片的 25Q64FV飞了8根线到DIP双排座子上刷能开机 还是提示要输4个字的 密码或者说是PING码。
以前解13年以前的机子 都 是刷了BIOS就好了,不知现在的机子如何解锁了???

网友A:
清除NVRROM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除NVRROM就可以了吧。。。。。。。。。。

NVROM。。。。。。。。。。。。。。。。。。。。。。。。。。。

网友B:
清除NVRROM就可以了吧。。。。。。。。。。

NVROM。??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
这个简单,刷个bios就行了,你找的bios不行,找原厂的,花点钱,去某宝。几块钱而已

网友C:
不是你没刷对,已经解锁了,只是你不知道还要复位一下

网友:
用原芯片刷,最好不要换芯片。没有座子就飞线

网友:
2楼  正解  ,很简单的 ,    百度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你没刷对,已经解锁了,只是你不知道还要复位一下

复位???什么复位怎么操作???

网友:
应该可以 刷BIOS

网友:
清除NVRROM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这个没什么,估计还是BIOS没刷对,要么就是刷的BIOS亮机慢

网友:
                不能买个带BIOS料板试试吗?

网友:
这个PIN你回复一下SMC就好了。。。。。。。。。。。。。。。。。。。。。。。。。。。。。。。。。。。。

网友:
SMC 早断电了。。恢复SMC 什么意思,换个料板上的??

网友D:
解锁要复位的  清除
以前的信息

网友:
这个没做过 等待大神出来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锁要复位的  清除
以前的信息

你好啊。你会具体的操作吗???

网友:
作者:知乎用户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401972/answer/48146602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SHIFT+CTRL+OPTION+POWER十秒钟:重置系统管理控制器(SMC)关闭电脑。将 MagSafe 电源适配器连接到电源和 Mac(如果尚未连接的话)。在内建键盘上,同时按下(左侧)Shift-Control-Option 键和电源按钮。同时松开所有键和电源按钮。按电源按钮打开电脑。注:重置 SMC 时,MagSafe 电源适配器上的 LED 指示灯可能会更改状态或暂时关闭。在风扇、电源指示灯、系统性能、视频出现某些异常时候,可以通过上述方法进行重置来解决。具体的症状判断和说明可以参考"基于 Intel 的 Mac:重置系统管理控制器(SMC)"。OPTION+CMD+R+P+POWER:重置NVRAM 或 PRAMMac 会将某些设置储存在特殊内存区域中,而且即使关机这些设置也不会丢失(除非存在电池问题)。 在基于 Intel 的 Mac 上,存储位置是称为 NVRAM 的内存;而在基于 PowerPC 的 Mac 上,存储位置则是称为 PRAM 的内存。操作步骤为:关闭电脑。在键盘上找到以下按键:Command、Option、P 和 R。您需要在步骤 4 中同时按下这些键。启动电脑。按住 Command-Option-P-R 键。必须在出现灰屏前按下此组合键。按住上述键,直到电脑重新启动,您会再次听到启动声。松开这些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除NVRROM就可以了吧。。。。。。。。。。

NVROM。??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OPTION+CMD+R+P+POWER:重置NVRAM 或 PRAMMac 会将某些设置储存在特殊内存区域中,而且即使关机这些设置也不会丢失(除非存在电池问题)。 在基于 Intel 的 Mac 上,存储位置是称为 NVRAM 的内存;而在基于 PowerPC 的 Mac 上,存储位置则是称为 PRAM 的内存。操作步骤为:关闭电脑。在键盘上找到以下按键:Command、Option、P 和 R。您需要在步骤 4 中同时按下这些键。启动电脑。按住 Command-Option-P-R 键。必须在出现灰屏前按下此组合键。按住上述键,直到电脑重新启动,您会再次听到启动声。松开这些键。在NVRAM和PRAM中保存着很多硬件的配置,并且不会因为关机而丢失。详细的信息可以参考"重置 Mac 的 PRAM 和 NVRAM","何时要重置 NVRAM 或 PRAM","Mac OS X:PRAM 中存储的是什么"。

作者:知乎用户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401972/answer/48146602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
突然好恐怖【哦个屁恐怕看我就偶尔姐姐柔儿【不我v就

网友:
苹果修得少,还是第一次听说刷BIOS解PIN码的

网友:
shua bios   miao sha  ji

网友:
估计要修改原bios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7197-1-1.html    我之前的帖子借鉴下试试

网友:
BIOS没刷对,要么就是刷的BIOS亮机慢

网友:
也是刷BOIS 呀, 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