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OPPO FIND7 X9007开机进入RECOVERY模式,是进水了?能修好不?

楼主(2018-01-16):
OPPO FIND7 X9007开机进入RECOVERY模式,是进水了?能修好不?哪位大师指导下,或有电路图提供参考下。

试了刷机,刷机进度条进行到约75%的时候就提示出错退出了。

网友A:
看看音量侧键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音量侧键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查过了,没有短路,试过接触正常。下一步该查哪?

网友B:
音量键没短路的话直接刷机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量键没短路的话直接刷机就OK了。

刷机,进度条到约75%左右提示失败出错自动退出。
线刷也不行

网友C:
换个刷机包试试,我的OPPO R7PLUS刷了N个刷机包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刷机包试试,我的OPPO R7PLUS刷了N个刷机包才好的,

用的就是OPPO X9007的官方原包,不过是新版。一定要用原机版?原机又是哪个版本?

网友:
已搞好,简单清洗下音量两键,就OK,经师傅确认是音量键轻微漏电所致。
明明看到主板很干净,想不明白。看来并不是眼见为实,还有很多肉眼是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