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G-111T 不触发快速秒杀(乌龟壳短路)

楼主(2018-01-16):
机型:SONY VPCEG-111T
故障:不触发
维修:
1.插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按开关,瞬间电流跳变至0.04然后又变成0,由此可大致判断应该是保护隔离了。
2.首先打隔离电路后的供电对地阻值,0欧,就烧鸡。

3.烧一会,发现乌龟壳烫手,换上修复。

网友A:
楼主秒杀了 机器本身难过了 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秒杀了 机器本身难过了 呵

大冬天的送温暖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冬天的送温暖来了

讲得俺的好温暖咯   呵呵!!!!

网友C:
大冬天捡钱,温暖人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冬天捡钱,温暖人心啊

只要我们努力,上天总会眷顾我们的!

网友:
看到这个管子,一般大短路的都知道了

网友:
这个件确实爱坏,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乌龟壳的管子问题确实多。。。。

网友:
昨天一个大短半小时没干出来,客户看我这么菜鄙视了几眼拿机子走人了。

网友:
有热成像仪,这类问题非常好分析,一看便知

网友:
送钱的故障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就喜欢修这样的故障   简单还好报价

网友(2019-09-06):
烧烧更健康

网友(2020-11-16):
这个管子就是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