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 电池是什么电池,为什么普遍的评价不高?

楼主(2018-01-16):
为什么大众普遍的评价不高?18650 电池很差吗? 18650,也叫做 168A 一般容量是 2200 到 3400 mAh,尺寸为 18.6mm × 65.2mm,是一个锂离子电池的规格标准。命名来自于尺寸。常用于旧式笔记本电池和平价移动电源。同时 Tesla Motors 的电动车也使用此种电池列阵。

网友:
首先澄清一个概念--聚合物锂电池。从电池内部材料的角度来说,所谓聚合物锂电池是指使用了聚合物作为电解质的锂离子电池,具体来分又分为“半聚合物”与“全聚合物”两种。“半聚合物”是指在隔离膜上涂一层聚合物(一般是PVDF),使电芯的粘合力更强,电池可以做得更硬,其电解质仍然是液态电解液。而“全聚合物”是指使用聚合物在电芯内部形成凝胶网络,然后再注入电解液形成电解质。虽然“全聚合物”电池仍然要使用液态电解液,但用量要少很多,这对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能有极大的提高。据我所知,现在只有SONY在量产“全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聚合物电池是指使用铝塑包装膜作为外包装的锂离子电池,也就是俗称的软包电池。这种包装膜由三层构成,分别是PP层、Al层与尼龙层,由于PP与尼龙是聚合物,所以这种电芯被称为聚合物电池。
就题主的问题来看,应该指的是后面这种--所谓使用了聚合物包装材料的锂离子电池--相应的18650电池使用的是钢壳作为外包装。而国内很多厂商宣传他们生产的电池是聚合物电池,也是同样的意思,不要被他们忽悠了哦~
---------------以下是两种电池的对比-------------
18650是锂离子电池鼻祖--日本SONY公司当年为了节省成本而定下的一种标准锂离子电池型号,其中18表示直径为10mm,65表示长度为65mm,0表示为圆柱形电池。SONY一直想把锂离子电池做成像碱性电池一样,有一定的工业标准,就像5号电池、7号电池,全世界基本上都一样。但由于锂离子电池的一大优点就是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外形设计,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到现在锂离子电池工业界基本上只有18650这一个标准型号,其他的都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设计的。
相比18650电池,聚合物电池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
1、能量密度高。一般的18650电池容量能做到2200mAh左右,这样算下来能量密度大约在500Wh/L,而聚合物电池的能量密度现阶段量产能够接近600Wh/L。
2、安全性好。我们知道锂离子电池在极端情况下(如过充、高温等),内部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气体。18650电池使用的是金属外壳,有一定的强度,当内部气压达到一定的时候钢壳会破裂爆炸,发生极恐怖的安全事故。这也是为什么测试18650电池的房间一般都必须用层层保护,而且测试时绝对不能进人。聚合物电池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即使同样在极端情况下,由于包装膜强度较低,只要气压稍高就会破裂,不会产生爆炸,最最恶劣的情况就是燃烧。所以从安全性上来说聚合物电池要优于18650电池。
3、能够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设计。这个上面已经说了,就不重复了。
4、价格卖得比较高。。。18650的国际价格大约在1USD/pcs,按照2Ah来计算的话大约合3RMB/Ah。而聚合物锂电的价格,低端的山寨厂在4RMB/Ah,中端的在5~7RMB/Ah,中高端的在7RMB/Ah以上。像ATL、力神这种的,一般都能卖到10RMB/Ah左右,而且你单小了人家还不愿意接。
但聚合物电池也有自己的缺点。主要是成本较高,由于可以按照客户需求设计,这里面的研发成本就要算进去。而且外形多变、种类繁多,导致在制造过程中各种工装夹具是非标准件,也相应的增加了成本。聚合物电池本身的通用性差,这也是灵活设计带来的,往往为了那么1mm的区别就需要重新为客户设计一款,成本啊还是成本。。。
---------------最后唠叨几句废话的分界线--------------
当然我上面所说的这些也并不绝对,18650也有高端的应用,比如最近很火的Tesla Model S,用的就是松下提供的18650电池组。所以说18650并不代表低端,只是国内的一些山寨厂把这个品种做低端了。

网友:
18650是一种锂电池的型号,类似干电池的7号5号1号等等.

上图是常见锂离子电池的型号.

锂离子电池使用的是液体电解质, 而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则以固体聚合物电解质来代替, 这种聚合物可以是固态的,也可以是半固态(胶状)的。

所以聚合物锂电形状多样,可定制。而18650之类的则是需要金属外壳,但是相对聚合物锂电来说,性价比更好。

有人说18650会爆炸,其实现在18650电池都会在顶部配有一个安全阀,当电池内部压力过大时,其顶部安全阀会自动弹出,以起到减压的作用。但是,当安全阀弹出之后,电池内部泄露出的锂离子由于和空气中的氧气所接触,仍然会出现起火的情况。

Tesla Model S使用8000个18650电池,大约是看重了可替换性和安全性,即使单个电池爆炸,也仅仅是1/
8000产生爆炸,即使起火,也好过大块聚合物锂电,但是缺点是电池组太重。

网友:
记得在有一个名称好像叫“下一代锂离子电池安全blahblah”的会议上,一个老先生说:“大家坐在这里讨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安全”问题,什么是下一代锂离子电池?如果下一代的定义还有争议的话,什么是这一代锂离子电池?(场下沉默数秒)我认为这一代锂离子电池的代表就是18650电池。”我觉得这个讲得太好了。18650电池诞生就是要配组使用的,因此它的一致性的要求很高。相对而言,18650电池是自动化程度最高,一致性最好的电池。只不过对于手机等便携设备而言,尺寸设计需要更灵活,不能保持这种18×650的尺寸,单个使用也不需要特别好的一致性。

网友:
可能因为这个电池性能很好。也有很多可以应用得很好的地方。如笔记本电脑,特斯拉等。然后被一厢情愿的到处用,可能就没有那么理想。然后再批判一番。例如便携类的电子产品上18650渐渐就已经不太用了。联想有个平板电脑用过,貌似也没卖出多少,哈哈。
可以说,没有不好的电池,只有没用对地方的电池。铅酸啊镍镉啊镍氢啊甚至干电池啊,用对了地方都是好电池。

网友:
18650只是一个尺寸,表示电池的形状为直径18mm高度为65mm的圆柱体。18650可以是普通的钴酸锂电池,也可以是磷酸铁锂,同样也可以是锂离子聚合物电池,早期还有镍氢以及镍镉(现在已经基本见不到了),总之18650只不过是一种封装形式。同样的看到四四方方的也不一定等于聚合物,软包锂离子除了不容易积聚压力而爆炸外,其它安全性能与钢壳无异,并且由于没有钢壳的保护容易破损!
  只要电极材料或者电解液等有一为聚合物即可成为聚合物电池。相对于液态电解液的普通锂离子电池,聚合物形状比较自由,并且不需要高强度容器,可以充分利用空间,还可以在内部进行堆叠提高电压。要注意的是,无论是聚合物电池还是普通锂离子电池均有起火可能,但是全聚合物的起火可能性要低得多。
  然而真正的聚合物并不是全面超越普通锂离子电池的,首先是内阻,一般相同容量的聚合物的内阻大于普通锂离子。另一个是价格,一般聚合物价格高于普通锂离子,但是在超薄的电芯上聚合物的成本反而是低于普通锂离子的。能量相对于重量的话一般聚合物有优势,而相对于体积则未必。

网友:
1、18650被国内做烂了,几块一节的能和日本那些几十一节的比,一分钱一分货。其实也是被消费者逼出来的,做好了贵了,没人买,恶性循环。
2、奸商拿洋垃圾拆机电芯当新的卖,市场上也真假难辨。
3、聚合物电池厂商的炒作,以安全为由唱衰18650。

网友:
18650电芯并不差 其实相比聚合物电池还是有很多优势的 只是国产的厂家制作出来的电池安全性比较差 把这个名头做坏了

网友:
主要是商业利益的问题。

设备生产商希望用户购买备用电池或者在电池性能下降时直接更换设备。
他们不希望用户像使用AA电池那样使用廉价的18650,原因很多,比如使用非通用电池可以增加利润,也可以避免由于电池产生的问题引起的退货投诉等等。

所以除了一群发烧友之外,很少公司有动机来推广民用18650。

其实从技术和环保的角度来讲三洋自己都应该努力推出统一标准的可充可更换锂电池,就像流行的AA电池那样的。可是他们没有去做,至于为什么,我想可能是这些电池公司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吧。

网友:
就是你笔记本用的电池,体积大,价格便宜,差也没多差,和聚合物比各有千秋,但是在移动电源上人们更偏向聚合物

网友:
18650电池你要分开看,18650电池只是一种规格的代称,你问这个问题就跟你问汽车好不好一样,让人没法回答。
18650电池有很多厂家生产,大到三洋,三星,LG,东芝,松下(特斯拉就是用他的),小到小作坊都可以做。电芯的构成也有不同,有磷酸锂铁,钴酸锂铁等等,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能量密度,造成的电池容量也不同,我看过最高的容量是3300mah的,再高的基本都是虚标的。
至于安全性,请放心,只要不是小作坊生产的,正规的产品,正常使用绝不会爆炸(你投入火中除外)
18650电池的优点就是性能还可以,价格便宜,适合大规模使用。小米的2600mha三星电芯也就1.3美金就能买到,比起使用锂聚合物电芯便宜的不是一点点。

网友:
其实还好,大部分笔记本电脑都是用的这种电池。至于有人说当移动电源时容易爆炸,那是国内无良商家用劣质产品所致,不是电池本身的问题。

网友:
18650是封装,关键还是看材料怎么样

网友:
本来打算评论的,还是添加回答好了。作为手电业余玩家,只能业余回答。18650不是什么唯一规格,不同的还有什么26650,14650等等。还有现在的主流容量早就到2500以上了。最大的是松下3400没错,三十几一节。而且这些电池没什么神秘的,淘宝上真的假的一大把。说买不到真货的货的买回来测测容量就知道了。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五年前在淘宝买了只强光手电,当时送了根16850,装上去效果挺好,持续时间长,但是淘宝老板说千万别把电池电量用光,不然会冲不进去电。为了以防万一,于是我又拍了只电池。          整整 五年过去了(学生党,每天熄灯后用),现在手电电池效果任然很好,我每天用一个小时,电池充满能用大半个月(手电亮度很高,具体多少不知道),并且也没发现冲不进去电的情况。          总的来说,这款电池性价比高,续航能力强,质量不错。

网友:
去阿狸粑粑上搜下18650吧   0.2元一个的都有人卖,中国毁了18650的!!!

网友:
18650只是锂电的型号(其实就是电芯形状),与是不是聚合物电池无关。(当然,现在市场上的18650电池还没有聚合物电池,不过很快就会有了)
聚合物锂电中的聚合物是指电解液是聚合物电解液,常见固态、凝胶态等。

以下为2014.02.13补充
-----------------------------------------------------------------------
业内现在确实如 @黄乐之  所说,把在阴极掺入PVDF的称之为聚合物锂电,当然,更没节操一点的,把所有的软包电芯都称为聚合物锂电(很多移动电源都是此类)。

网友:
18650只是一种规格啊,不过有些山寨小厂做的“黑电源”用的是这种规格的垃圾电池,叫久了大众也就认为18650普遍性能较差

网友:
不差,是国产小厂,和二手18650差,唉,18650的名声都让他们给毁了!

网友:
18650就是指一种型号的电池。直径18高度65圆柱体电池。这种电池经常串并连后使用,可是由于电池原因,电性能一致性非常难控

网友:
因为松下和特斯拉而流行的18650电池要没落了。因为国家对动力电池的远景规划是到2025年电池单体能量密度达到300Wh/kg,18650受限于体积的限制很难达到这个目标。未来大体积、大容量的电池会替代18650电池,比如21700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