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开机 出现LOGO不停闪烁一段时间 才能进入正常画面

楼主(2018-01-16):
本人机子是aoc t4246d 冠捷42寸电视机 连接的是电脑    一般开机会出现开机logo (AOC) 后进入桌面
但前几天开始出现logo后黑屏 重复闪了几次logo画面才进入正常桌面   关机后 如果马上再开没问题  关机很久后再开  还是会有这毛病

现在每天开机时间越来越久  出现logo后会花屏或黑屏 再出现logo 这样循环  但是进入桌面后 一点问题都没有  开一整天也没事  这到底是哪里故障几率大

网友A:
看看你电视机电源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换一个电源板   或者用可调电源测试一下    可以的话就排除电源问题   上次我的故障跟这个类似   修驱动板累个半死结果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怎么没看到最后的结果?或是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电视机电源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拆开看了  没见到有鼓包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换一个电源板   或者用可调电源测试一下    可以的话就排除电源问题   上次我的故障跟这个类 ...

那最后知道电源板具体哪坏了吗    测了电源板输出给驱动板的电压都正常  24v 12v 5v都有 朋友也认为“卡LOGO”基本是驱动板问题    手头上没可调电源 还有啥排除方法吗  现在即使换版不知道该换哪个

网友C:
先考虑是不是电源板问题,我曾碰到过这类问题,是电源板。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考虑是不是电源板问题,我曾碰到过这类问题,是电源板。

多谢 还是新手 并没多少维修能力  简单的可以解决 难得还是只能换板

那你上次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有细查吗  还是只换电源板

网友D:
电源板有不稳定的元件 电容整流什么的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板有不稳定的元件 电容整流什么的常见

谢谢提示  那可能是整流后的滤波电容 容量不足了吗

网友:
补焊主板主芯片,这种情况基本是那边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考虑是不是电源板问题,我曾碰到过这类问题,是电源板。

上次是换电源板解决,明显电压有问题才检修。暗病难查懒得查也不好查,有的元件参数偏离变值和热稳定不行最难查。最紧要是耗时,影响效率。

网友C: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维修经验、。。。。。。。。。

换了电源板已正常
    之前测了给驱动板供电的5v电压只有3.8v 以为差一点点没问题    今天换了板后 测了正常是足5v整    问题应该出在这

网友:
5V的变3.8V,这是差很多了!恭喜楼主解决了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全拆掉   他闪的时候是什么电压跳动   全部不跳先干电容       干完再查其他的     电压全部正常不跳考虑程序问题  和驱动板问题

网友:
电源板上有电容有问题了拆下来看看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的问题,5V带载能力不够

网友:
前几天我也 接到一台 这个问题的 电视 经验不足 以为是驱动板问题 换了驱动板 没有好  估计是屏的问题就放弃了,要是 早看到 这个帖子  我那个 电视也能修好了

网友:
主板断电  电源不断电试一下是那块板的问题

网友:
用电源板子点高压和  灯管  试试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的问题电容爆浆了

网友:
也不能忽略主板上的主芯片的稳压的三脚稳压管。

网友:
5v带负载能力差,换5v滤波电容。

网友(2018-02-18):
主板供电电路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电源板也是要仔细检测的重点。

网友:
是不是软件有问题,呵呵。。。。。

网友(2018-06-23):
开机快速把各个关键电压测量记录好,正常之做对比看是哪一路供电引起修复哪一路

网友:
这3.8V和5V也差的太多吧,,,,,,,,,,,

网友:
去百度看看可能有通病什么的,百度知道啊

网友(2018-09-15):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维修经验、。。。。。。。。。

就是电容的问题  之前换了电源板好了后 不到半年又出现同样问题  看来是这型号的通病 在网上查了解决方法“ 电源板号715g3760-p01-w20-003m上有一个黄色电容c953 16v 330uf 特别易损坏”
(原贴http://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3350

用了旧板上一个16v 470uf代换  之后一直没事了

网友:
这样的应该换完5V的电容就能好呀  ,    既然换板了 ,估计板子也便宜的很

网友(2018-11-18):
我也遇过,我电源适配器带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