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解下BIOS有波 内存SMB没波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8-01-16):
网卡等该拆的都弄了,BIOS也弄了,独显和CPU没动 ,电流0.8A,所有的电压都正常,版号是DANL9MB18F0 大神帮助下
cpu

网友:
只能按时序和工作条件修,你提供的信息似乎与BIOS关系比较大,但也不要因为这一点限制了思路。比如桥,或者断路…… 偶尔路过

网友:
补充下桥也换了BIOS 有波 就是SMB没波

网友:
查查CPU的1.5v有没有……这是为了凑够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