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三短一长是哪问题 内存已排除

楼主(2018-01-16):
来自: 河南商丘
联想台式机三短一长是哪问题 内存已排除
台式机

网友:
各种接口都擦擦,不行了就换片主板、、、、、、、、、、

网友:
集成cpu的?h515的内存插错槽就会这样报警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过,才报警,最好仔细看看内存槽旁边有没有烧断线,槽子的北面都容易烧线

网友:
加焊桥试试,应该还是桥虚焊导致的

网友:
显卡试了没?。。。。。。。。。

网友:
碰到过查不出原因,直接换主板了事

网友:
我刚碰到这种情况,有两条内存插槽,插其中一个插槽就会“3短1长”,另外一个就正常。
内存换了3根都是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