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开机不显 内存处没波 显卡已加焊

楼主(2018-01-16):
三星r428开机不显  内存处没波 显卡已加焊  原来是显示进不了pe

网友:
重做,,显卡试试,,,,可能没有焊好

网友:
是总线没有波吗,

网友A:
原来是进不了PE才加焊显卡的吗?加焊后导致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进不了PE才加焊显卡的吗?加焊后导致不亮机?

原来开机显示进不了pe  加焊显卡后 不显示了 内存处也没波了

网友:
CPU大电容坏了加4个330UF电容.........

网友:
那你还是换显卡吧,或者重新做显卡

网友:
从新值球看看   你动过显卡 估计问题可能就是显卡上 随便看看一下 你掉元器件没

网友B:
高手 高手 高高手 。修的速度也太快了 是在基地学习过吗

网友:
这机子就是CPU的大电容问题,既然动过显卡 估计问题可能就是显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 高手 高高手 。修的速度也太快了 是在基地学习过吗

老大也不看下内容  小心被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