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Y481L 板号X450LD 2.0 开机0.6左右

楼主(2018-01-16):
开机电流0.6左右跳变,一般都知道,通病。内存问题,站内也有改PCBID的方法

实际只需要更改3个电容的位置,PCBID1,高变低,PCBID2低变高,PCBID3低变高。

改后,安装内存,正常开机,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可是,不装内存,也能亮机,只是开机大概20秒后才亮机。。。刷BIOS解决。

付上图纸,BIOS,主板修改过的地方

网友:
图片中式两个地方吧  你不是说有3个地方吗   全一点最好

网友A:
点位图也一起放上来呀   好对应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也一起放上来呀   好对应下载

第一个点位图,第二个BIOS,我没标注而已

网友:
不加内存也能亮 这等好事啊

网友:
楼主NB啊,我很少能改亮过的、、、、、、、、、、、、、、、

网友:
虽是水经验,但路过还是得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