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5充电问题

楼主(2018-01-16):
    一周前来个联想的本子  S405  AMD的本子,来的时候不充电,显示电源已经连接,但是未充电,调个代用电池,装上了还是一样显示不充电,火速拆机,量电池接口阻值,都正常,接上电池量电压,电池电压14.8v,数据线3.3v,还有一个是2v,插上电源不充电,量不到充电电压,充电芯片是BQ24727,找了一个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查了很多地方都没有问题。一看EC是KB9012QF A3,这个里有程序,看看是不是程序造成的呢,刷了之后还真有变化,用原来的电池充电2秒钟就不充了,代用电池还是不充电,那就说明检测到了什么或者是没检测到什么,就保护了,又调了一个代用的电池,现象还是一样的。
      昨天调了一块原装的电池,装上就充电了,啊,问题找到了,还是电池的问题,代用的电池不充电,我第一次遇见。又把ECROM刷了回去,还能充电,就证明ECROM没什么问题,今天早上来了看充到60就不充电了,显示电源连接但未充电,又把EC的ROM刷了一下,这下就好了。
总结,EC的ROM出现问题了,就不给电池充电了,电池的电用完了,放了好长时间,电池锁死了。
S405本子用原装的电池可以充电,用代用的电池不充电,我遇见的。

网友:
有些机器就是这个样自的

网友:
不会啊   会不会还是rom的问题     我以前经常换代用的电池  都可以用的啊

网友:
不充电ec坏可能导致,ec程序坏导致不充电真没见过

网友(2018-03-16):
ec程序坏导致不充电没见过

网友A:
刚修一个DELL的机子  电池在主板上面有开关 充电电路腐蚀  搞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修一个DELL的机子  电池在主板上面有开关 充电电路腐蚀  搞死了

也遇见过sony本子有开关的   修到最后才发现是开关问题

网友B:
现在好几款think的薄电池都得用原装的,代用的有时就是不充电,淘宝买过也给退换过。

网友:
这问题够绕的 下次遇到就简单了......

网友:
这个机器电池好像是比较挑的。。。。。

网友:
也遇见过dell本子有开关的   修到最后才发现是开关问题

网友:
帖子写的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几款think的薄电池都得用原装的,代用的有时就是不充电,淘宝买过也给退换过。

看这个贴,还以为楼主机器有别的问题,可能被他遗漏了,看完你的回复,只想说,谢谢

网友:
我遇到意台过  不充电  检测电池信号是EC 发出来的   我换个EC就好了 也修了我好几个小时

网友:
问题千奇百怪。只有细心耐心的朋友取真经

网友(2019-04-19):
这种问题确实遇到过,,还是细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