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25掉电风扇转下停

楼主(2018-01-16):
苹果A1425  板号820-3462-A

故障    客户拿来是换键盘  换好后就坑爹了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单电池不触发
测得公共点电压只有1.4V左右
接上适配器  公共点有12V
不敢大动
求分析

网友:
好沮丧     感觉  不会修了

网友:
你这估计哪里没装好吧,拆一下重装看看。。。。。。。。。。。。

网友:
楼主淡定  说不定拆开重新装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换之前是,是可以正常开机的吗?若是,请取下你装的键盘,看看是不是键盘引起的不开机

都试过了

网友:
不好意思  苹果没有修过不懂啊

网友:
目前  只有先皇电池 了 连接的金手指 试试了

网友:
我上次换了一台差不多的键盘。换完后背光不亮,拆出来再搞一下不显示了,握草。。。。。

网友:
那就再换一个键盘,或者键盘绝缘膜没有贴上,跟主板搭上了

网友:
查公共点电压被什么拉低了呀,查到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有地方没安装到位置。拆了慢慢装。键盘是不是好的一定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