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Q118一上硬盘就掉电

楼主(2018-01-16):
该机器一开始是线性5V短路,拆掉通病PC228电容后亮机。然后一插上硬盘就开不了机。瞬间测量二级5V和二级三伏均正常产生。把5V的电源管理芯片拆下来过。然后重新焊过。请问各位伟大的同行。有没有经验可以传授给小弟的

网友:
上两天遇到,插上硬盘就开不了机

网友:
应该是后继5v供电管不良造成的。。。。。先看看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