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广达保护隔离管第一个管子可以直连吗

楼主(2018-01-16):
大神们这个保护隔离管第一个管子是怎么过去的,以及是否可以采取直连的方式呢

网友A:
V一个管子直连,上电池是5A 、、、、

网友:
虽是水经验,但路过还是得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V一个管子直连,上电池是5A 、、、、

PQ36是如何工作导通的啊,请问大神

网友B:
可以直连,不过,适配器插入了但停电时,电池的电会倒流到适配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连,不过,适配器插入了但停电时,电池的电会倒流到适配器

直连的话,第二个场管直接关闭保护隔离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直连的话,第二个场管直接关闭保护隔离

赵老师这个保护隔离第一个场管是如何导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赵老师这个保护隔离第一个场管是如何导通的

用仿真软件看吧。
效果:正向完全导通,反向完全截止
这个可以取代以前广达的二极管方式,减少发热量和无故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仿真软件看吧。
效果:正向完全导通,反向完全截止
这个可以取代以前广达的二极管方式,减少发热量和 ...

这个电路可以换成二极管吗,我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连,不过,适配器插入了但停电时,电池的电会倒流到适配器

上课讲过这个事情啊,记起来了,不说都忘了  哈哈!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还是建议修好的好

网友:
第一个直连应该可以的吧,不会大电流

网友:
还是修出来好直连还是可以的,应该连了就充不了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