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服务器主板,你们都报价多少啊,好纠结

楼主(2018-01-16):
今天碰到一个华硕的服务器主板,修好了,第一次不知道给同行报价多少合适,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和笔记本差不多,有些比笔记本还要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笔记本差不多,有些比笔记本还要贵

有个华硕P7F-X R1.01G的服务器主板,修好报价多少合适啊

网友:
看主板价值啊。。。卖的贵多收点

网友:
是公司机器。。。又急用报250元。。。。。。。。。。。。。

网友:
lz厉害 服务器都能修   至少300以上收费

网友:
看你的问题的.还有贵不贵的一般100左右的,急的200

网友:
同行的价格不好报,纠结,还是做散客好!

网友:
报价都是看他是在哪里使用的。一般主板都是500+

网友:
先淘宝这款主板价格多少。150-500之间

网友:
上某宝查一查价格、维修价格。另外再结合这同行有多少生意给你做,长久不长久……

网友:
淘宝看看这个板子价格,贵的话起码300往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