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不亮

楼主(2018-01-16):
联想E531,触发上电,电流有跳变,到1A后又变回0.8A!内存上有明显波形,感觉找不到显卡!BIOS都刷过了,在论坛里找的,故障一样!不知道怎么修了,难道还是BIOS不对吗?这款机器的显卡,是不是带黑胶!高手指点!

网友:
估计新的都是BIOS坏

网友:
BIOS 试试看吧。不行就西秀BIOS 试试看吧。不行就西秀

网友:
估计新的都是BIOS坏          估计新的都是BIOS坏          估计新的都是BIOS坏

网友:
不行,明天就上淘宝上买了,或者换个芯片再刷BIOS了,希望别是显卡坏!

网友:
论坛有原厂BIOS,这电流刷U6就行,不要动其他。

网友:
联想E系列的都是带黑胶的,没确认以前不要动

网友:
这机器的显卡问题懒得搞,维修成本和利润不成正比。

网友:
Check bios 估计新的都是BIOS坏

网友:
机器修好了!刷完BIOS后有两声报警,但是没有图像,背光也没有,外接也没有。根本没有想到是屏的问题!后来在别人的建议下,看了一下屏,屏线居然掉了,好晕!多谢各位朋友的建议和指导!

网友:
不行,明天就上淘宝上买了,或者换个芯片再刷BIOS了,希望别是显卡坏

网友:
有跳变几次,还有你测内存波形有几次,有可能不是BIOS

网友:
这个机子BIOS坏的多,论坛上很多不行,最好原厂的

网友:
E430 431 530 531这几款机器不都是BIOS容易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