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连接电脑提示未知错误0XE8000015,手机待机耗电快

楼主(2018-01-16):
如图,手机摔过,主板掉了五个电容,不知道手机主板会出现什么故障现象。插卡待机不用电量都在降低    触屏左半边有条纹不灵,右半边无条纹触屏正常,屏右下角灯光发黑。

网友:
DFU模式可以进入后可以连接电脑,手机打接电话是正常的。那五个电容掉了对手机影响大吗?

网友:
还是补全比较好一点。谁知道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图纸上是多大的电容,然后都补上吧!

网友:
看图纸上是多大的电容,然后都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