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错误53

楼主(2018-01-16):
苹果6指纹码片能单换吗?我从别的板子上拆的u0301换上后刷机报53。是不是里边有加密呀?

网友A:
U0301是可以单换的,没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0301是可以单换的,没加密

哦,谢谢!错误53还会是哪的问题?指纹验证不是取消了吗?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过刷机报错53刷了两边,本来打算开干的然后又一台机器刷机也是53,后来我换条线就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过刷机报错53刷了两边,本来打算开干的然后又一台机器刷机也是53,后来我换条线就刷过了

我这个确定不是线引起的,刷其它机器都能过

网友:
服务器问题吧,前天刷几台也53,一查服务器关停维护。

网友:
换台电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