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L报警1声3声3声1声

楼主(2018-01-17):
联想E49L报警1声3声3声1声感觉应该
是不过内存SML1_CLK  SML1_DATA
有3.3V但是没有波形。南桥要有什么条
件才会发出两个信号的波形。BIOS刷过
好几个了。都是一个样。那位大神来指导
一下。小弟刚学会修笔记本。不想直接就
去换南桥。联想E49L集显的

网友:
刷个BIOS 吧,这款机器BIOS 损坏的比较多

网友:
看看风扇下面的PCB板有没有腐蚀断线,它是集显,检测不到屏也是报警。

网友:
不行就淘宝去买个工厂bios刷一下。

网友:
有时候可以换一个bios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