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ipad最硬解ID的方法

楼主(2018-01-17):
听说ipad又能ID了,请问一下怎么解的,写没有id的序列号和wifi地址就行了吗,大神指点下
WiFi

网友:
wifi版的换硬盘。。插卡版的拆电阻。刷wifi版的固件。。

网友:
听说IPAD MINI2 都可以解了。。 怎么都没大神分享一下。。 我唯一一次看到的 那人说技术收费。。。

网友:
需要个超级序列号,昨天刚买了个,还没去写硬盘,明天写好硬盘试下,ipad5的,之前有过硬解!

网友:
Ipad可以硬解啊,有大神分享下方法吗?

网友:
和以前一样解啊,只是需要去某宝买个没有ID的序列号,同时会给你Wi-Fi和蓝牙地址的写好就可以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0744-1-1.html